楼主(2015-12-31):
之前发帖请教过遇到的问题:台达cp2000  18.5变频器带动15kw风机,40HZ时电流36,50HZ时候电流40多,到50Hz就显示驱动器过负载。开始查线路问题,电机问题,和变频器设置,都没有解决,换了一台艾默生15kw变频器,都有电流过大的问题。后来了解到风机放在这里五六年了,现在低速运行了一阵,开始有抖动了,是风机的问题,没有做动平衡。。机电不分家,这次长知识了。感谢各位网友大神的热心回复。。这个过程也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A:
我之前也问过,45kw带砖厂隧道窑风机过载,是风门调节的问题。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有始有终的精神!如果网友都能做到这样认真就太好了。

网友C:
不错,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就是一种经验积累了。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就会快速处理或排除了。

网友D:
动平衡,一般是汽车轮胎做。风机放着不动,难道也向心力发生改变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谢谢分享,,但动平衡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做动平衡的设备很多啊,尤其是电机的转子,每个都做的,这个可能和轴承里面的油脂有关系,四五年了,轴承也需要拆掉清理更换润滑剂的,想想钢珠和轴承圈硬生生的摩擦,也或多或少会出点问题的

网友G:
像这种情况,通常首先就会怀疑电气的问题;如有经验,协同检查,就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但动平衡是怎么做的啊???
像汽车动平衡一样,需要专门的设备。。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有变频器了还调风门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动平衡,一般是汽车轮胎做。风机放着不动,难道也向心力发生改变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是啊,放置一段时间平衡也不会变化很大的,我原来在发电机生产厂家待过几年,转子做好动平衡后放置1 2年都没问题的是不是出厂没做动平衡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但动平衡是怎么做的啊???
像汽车动平衡一样,需要专门的设备。。
电机转子有专门看动平衡设备的

网友J:
楼主分享的很好的经验,其实往往出现一个问题,就得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去找原因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一个大爷设计建的窑,根本不懂这回事,只知道老式的风门调节

网友K:
结合起来处理会很快

网友L:
确实有经验的话的在查这类故障就轻车熟路了,没经验查死自己啊。

网友M:
值得学习楼主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N:
回复 网友H:
当然不用了,改变频率,就改变风量大小了。

网友O:
搞电的,真的要学些机械常识,不然会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