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请教AB700S变频器主板上的电池起什么做用的,没它照能开,就是最近不能起动发现,但把它装上后毛病还是存在,就是:开一会儿就启动不了了,要把电源停掉,歇一会有能开了,不报警,不是过载或过温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池是存储数据的!!!就是你设置的数据要用电池来保存到内存里的,要不每次关机,开机,你就要从新设置参数。

楼主:
谢楼上的交流,问题是主板装上机子已用一月了,其中经过了自整定,考参数,也经过了停机,开机,都能用,是这次发现有时启动不了,要把电源断掉,重新起动才能开,查到电池没装。但把电池装上后故障依旧。我就纳闷电池起什么作用的。而且不报错,报警代码中有电池电压低,可能没组态。今天我带电池自整定,后故障依旧。后查到考参数是提示过恢复初始值,标称电压460V是初始值,我把改成380V后,停机就不抖了。(这可能是再生制动动作的电压是据这标称电压算输出来的,当这电压选高了那制动动作,电压高才工作所以使得再生制动至后或再生制动功率不够。使能停止后,抱闸抱住接手就抖)。还有我估计这电池是保存一些如日期,或报警信息,断电再送电能查到的。一些用户参数。或系统参数是保存在,非失意存储卡中的如CF卡中的。还有AB700S主板上有一位LED灯“BAT"是显示电池工作的,不正常就报红灯,还有这鬼机子自整定后,电机接手不连(因自整定要把接手拆掉)相当余电机空载电机外部端子使能电机开不起来,只有带上负载把接手连上才能开,已试过N次了,为次走过许多弯路。给大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