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3D

楼主(2015-12-31):
EPLAN3D图形怎么画?

网友A:
两个字:不会!

网友B:
EPLAN要使用3D制图必须先安装好EPLAN-ProPanel

网友C:
安装Eplan ProPanel  还要会使用3D绘图软件例如soildworks制作元器件,以及机箱,机柜等的3D模型,保存成STEP格式,然后将模型文件导入到propanel里边进行处理,定义安装面,定义连接点等。然后将处理好的模型保存成3D模型宏文件,再与与之相配套的部件进行连接,才可以在eplan3D的绘图环境中调用。

总之
Eplan 3D功能不是像绘图那样画出来的,而是搜集好每个模型元件后拼装在一起,拼装出来了的

网友D(2016-08-13):
回复 网友C:
怎样将3D宏文件与相配套的部件进行连接?怎样能在eplan3D的绘图环境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