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CVF-G3/75kW变频器运行中报接地故障

因是运行中报故障,维修部没有试机条件,就先从检测电路中着手,看能否寻出些蛛丝马迹来。初测电流互感器静态输出电压值正常,上手直奔其后级电流检测电路,如下图所示。
从电流互感器来的IU、IV信号,经反相器预做处理,分作两路:一路引入+5V偏置(将静态0V偏置成2.5V,使动态电压形成以2.5V为“零电流基准”的0~5V以内的电压信号),由电压跟随器送入MCU的3、4脚;一路经加法器(反相求和)得到IW信号,IU、IV、IW送入由D21/22/23构成的三相整流器,得到IUVW“全电流信号”,IUVW先经差分放大器(静态时输出值为0)放大,再输入由IC9(滞回电压比较器)的6脚,与5脚“过载动作设定阀值”电压相比较,输出过载动作信号送入MCU的33脚。
IU、IV“加出”的IW信号,送入主板排线端子CON2的11脚,去主板却被空置了,硬件电路设计者的愿意是取此三路信号,送入主板,便于处理得到接地故障信号。而软件设计人员认为此举多余,我用软件方式,由程序逻辑运算,得到接地信号就行了,故未加采用。
由此可知,从硬件电路找不到接地故障检测电路踪影,证实接地故障检测与报警动作,都是由软件方式生成的,试分析故障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电流互感器异常,虽然静态电压无法测出异常,但动态工作时,二路检测信号有大的偏差,致使MCU检测后,报接地故障;
2、IU、IV信号处理硬件电路异常,使输出信号幅度偏差过大。对上图电路进行了细致检测,乃至从电流互感器信号端子送放可变的0~2.5V电压试验,确定硬件电路已无异常。
3、软件方面的原因,接常理说可能性太小。但也要考虑到(根据经验,如机器出现欠费停机等原因,往往故障与报警表现匪夷所思)这个原因。
因而最大可能性是电流互感器不良,最靠谱些。观察互感器外观,外露两只半可变电位器,以方便整定输出电压,这确是故障隐患之处,尤其变频器在较潮湿环境下多年使用后,半可变电位器不可避免的氧化效应会造成输出电压异常。
本台机器,只有等更换电流互感器现场运行后,才能最后确定故障所在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12月31日 夜九时,写于家中。

网友A:
在浙江老家闲来无事看到咸老师关于A316 J的帖子,我学到14 16脚电容的作用,我早两天发帖求助也是有关于A 316J, 把14 16脚短接驱动波形正常,装上模块运行就报ER15模块故障,检查14脚外围无异常(不包括14 16脚电容)无奈换了3条模块运行还是报过ER15故障,在此过程中无端报ER17故障,带着疑惑很快查明是排线接插问题。再说ER15故障我是用A316驱动正压18V分压人为制造个管压降电压给14脚,试了6路A316,结果都是1.1V报出ER15,会不会就是6个电容异常呢?再不行我想把上桥3个A 316的6脚挑开试机妥吗?各位老师请给支支招。

网友B:
觉得分析有理。
需等现场运行情况,也是维修的一个环节;只是该等待,有点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