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最近因为接触到一批意大利产设备,用国内最新版本works2均提示版本低,所以到欧洲官网下了英语1.536J版,但是安装中发现以前works2用的那一大堆序列号都无法完成安装,均提示产品ID失效(Product is missing).不知道有木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安装早期的软件,然后用日本官网下载1.540N版本升级。

网友A:
或者安装国内三菱官网下载中文版GX Works,安装后在注册表内GX Works目录下将-C改成-E,这样你就可以安装1.540N进行升级了。

网友B:
楼上介绍的方法看起来可行,不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看着很赞!谢谢您拉~在请教个问题,对电脑软件不太懂,可否给个注册表大致的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法看着很赞!谢谢您拉~在请教个问题,对电脑软件不太懂,可否给个注册表大致的位置,谢谢~~~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HUBISHI->SwnDN-GPPW2->CurrentVersion下PackageType

注意:此方式不能用于GX Works3的中文版安装英语版本升级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想要装的新版本英文版这几天忙死我了,到谷歌到处搜produte 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是不好意思,刚刚下载了1.540N升级包,也把注册表里的-C改为—E了,安装的时候还是报错已经安装了其他语言程序....大侠你遇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刚刚下载了1.540N升级包,也把注册表里的-C改为—E了,安装的时候还是报错已经安装了其他语言程序....大侠你遇到过吗?

我想你的PC应用水平需要一定范围的提升。

现在给你一个解决方法:
第一步:卸载你PC上的GX Works2版本。
第二步:去下面的网址下载直接安装补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0845-keyword-%D6%B1%BD%D3%B0%B2%D7%B0%B2%B9%B6%A1.html

下载完毕后解压运行(其实质就是向注册表内写入注册内容,让补丁误以为已经安装原版)
第三步:日本三菱官网下载GX Works2 V1.540N版本,解压后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了,虽然您的办法对我的电脑无效,可能是系统差异吧。你推荐的直接安装补丁,在我电脑上根本打不开,各种兼容模式都试了,仍警告兼容问题。
不过已经找到正确升级方法了,我的系统是Windows10  64位系统,原安装的为中文1.536D版,升级包为日本官网1.540N英文版。经测试把注册表中-C,修改为-E无效,后仔细查找,讲APP键中的LanguageID数值2修改为1,升级包成功安装。现已经为1.540N版,但是软件字体仍为中文,不过以前不能在中文版中安装的functionblock可以安装了。等明日去公司下载设备程序测试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高手!
这个方法一般人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