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是特殊存储器吗?

楼主(2015-12-31):
请问下图中D60是特殊的数据存储器吗,程式里面多次用到,而且用的区块还不一样,也有用到速度、时间等,为什么不怕数值混乱呢?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A:
只是程序员编程时用的普通存储器。

网友B:
一个运算只影响它当时的结果,条理由编程者去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运算只影响它当时的结果,条理由编程者去掌握。
影响当时结果的话,不就影响计算吗?可以举例说明下吗
Happy new year!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B:
对示例中用到的指令和使用方式不熟悉。
一种情况是,运算中用到其结果,则不存在问题;若暂时不用,而接着又改变,则可以将其保存到另一个寄存器。

网友C:
你这是三菱大型PLC的程序,这地址是普通的地址。

楼主:
我太笨了,还是理解不了……汗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D:
前面没看到,应该是三菱PLC Q系列的减法、乘法、除法运算再还有一个是16位转换有符号的32位

网友E:
D60是就是一个普通的数据存储器,其内部表示的就是一个数据,比如说D60=5000,或者说=6000。
至于程式里用于速度、时间等,那是因为控制速度的数据是5000,而控制时间的数据也是5000,既然两个控制量一样,那就没必要搞两个控制量。如果有第三个被控量也是=5000,那第三个被控量也可用D60。

楼主:
回复 网友E:
D60的中数据应该不是相同的,就拿上图中的计算来说,他是对测量的值进行一个计算,是不停的变化的,用到速度方便可能是不变。这里D60他用到了时钟方面。所以对这个用法比较不理解。谢谢!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楼主:
有答案了,只是起到一个暂存的作用,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F:
这种暂用功能还是可以的,但是条理上要很明确,否则就出问题了

网友G:
调理清晰,各个数据之间运算关系搞好,可以这样做,减小寄存器使用,看着也方便
出问题查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H:
暂存作用,学习了。

网友I:
自定义的。多处计算调用。算法一个理不顺就全盘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定义的。多处计算调用。算法一个理不顺就全盘完蛋。。
这样、了解。谢谢!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J:
暂存的作用 有的工程师比较喜欢这样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暂存的作用 有的工程师比较喜欢这样用
的确是个人编程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