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1):
大神们,新年好!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譬如50平方的电缆用两根25平方电缆代替,在载流量上有何区别?是一样大还是双拼的大?个人拙见是双拼的大

网友A:
双拼更利于散热。

网友B:
肯定双拼的大,散热更好

网友C:
但是一但有一个线断了,另一个会很快发热,甚至出现火患。

网友D:
通常小电缆会使用单根。
多根并联使用时,可能其总的载流量,会小于单根的算术和;有不有道理或具体的理由,不清楚。

网友E:
双拼好,载流量比单根大

网友F:
肯定双拼的好,接线时也柔软

网友G:
感觉双拼的大些吧,但实际这样用的很少,短的有见过,长的我是没见过。

网友H:
个人觉得是双并的载流量大,理由是‘趋肤效应’

网友I:
才50的没必要用双拼
要是在185以下的我都没考虑双拼!

网友J:
50平米的电缆有的啊,一般不考虑用双拼

网友K:
电流是曲肤效应,所以两根散热好

网友L:
双拼电缆电流大于单个电缆。问题就在于,什么情况下双拼?什么情况下单颗电缆?

那个成本低用哪个这是其一;
当单颗电缆截面太大,考虑双拼电缆这是其二。

另外,双拼电缆不是简单的并联双拼,特别是变频器的输出电缆,双拼的接法是有要求的。

网友M:
应该是双拼的好。

网友N:
回复 网友L:
那么变频器输出电缆双拼有什么要求呢?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O:
2根的比较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L:

这是西门子S120系列变频器,在EMC安装指导中发布的一个电缆并联的例子。过去,不知道应该这么接线,现在知道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N:
请看楼上的示图,即可见一斑。这是有讲究的。不是简单的并联电缆。

网友P:
应该尽量避免双根并联运行,理论上双根好,但是维护不好维护,故障会导致故障扩大,所以还是单根好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谢谢,学习了

网友Q:
版主渊博啊,原来变频接线也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L:
就是,使用国外的品牌产品,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呀。特别是EMC(电磁兼容)的安装与布线,过去,都没什么概念,现在就知道了很多的规则,都是在使用产品中,通过说明书的介绍学到的。有许多方法(know-how)其实也就是一层窗户纸。

网友R:
回复 网友D:
具体原因,我感觉就是电源的集肤效应,电流在电缆中不是均布的,电缆表面的电流要大些,两根电缆的表面肯定比单根大,所以多股线比单股线载流量大.

网友R:
回复 网友L:
你好,上面说绞合/串状,那就是绞合和串状都可吧?感觉绞合对电磁干扰影响更小些,但是平时一般用电机电缆的都是没有绞合的啊.信号线才有绞合.

网友L:
哦,这里说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为了解决大电流问题,采用多颗小截面的电缆并联驱动的问题,它的接法和布线,参考前面贴图来做。不是并联电缆的绞合,而是成组的分别布线。

网友S:
双条并联用载流量大过一根的

网友T: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两根吧

网友U:
有力也有弊。两根并联用散热好载流量大,但是施工时要看好相序。一个电缆发生故障时,不容易发现。

网友V:
各有利弊,但综合来说双用好处多

网友W:
并联的话载流是要大一些,但是并的线长度,材质的差异可能引起两根电缆电流大小不等。

网友X:
这么小 直接用单根就好

网友Y:
双条并联用载流量大过一根的,不是因为散热,而是因为趋肤效应,不知道趋肤效应的可以百度,两根表面积比一根大吧,如果是说两根会断掉一根,那一根也有可能断掉一半呢。

网友Z:
长见识了。我也是觉得并联大,趋肤效应。

网友AA:
双根见的少,一般都是一根,两根并联的话,只要一根不工作或者接触不良就会酿成火灾,最好还是按国标规范

网友AB:
回复 网友E:
电流集肤效应

网友AC:
小线没必要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