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程序中有双线圈输出,模拟动行正常控制,上传到PLC能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6-01-01):
程序要求:
X0X1=01时,Y0灯2S闪烁
X0X1=10时,Y0灯1S闪烁
X0X1=11时,Y0灯常亮
X0X1=00时,Y0灯熄灭

网友A:
像是不同时间的操作,应当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要求:
X0X1=01时,Y0灯2S闪烁
X0X1=10时,Y0灯1S闪烁
X0X1=11时,Y0灯常亮
X0X1=00时,Y0灯熄灭
程序目前存在的问题:在子程序中使用定时器,应使用T192起始地累计定时器。

楼主:
谢谢,查了下资料,T192-T199为子程序和中断服务专用定时器,谢谢.

网友C:
也看过很多双线圈的程序,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看过很多双线圈的程序,可以正常用的。
很久前我就在论坛中说过,双线圈合理应用就是编程技巧,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避免使用,因为思路不清晰的程序员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看过很多双线圈的程序,可以正常用的。
很久前我就在论坛中说过,双线圈合理应用就是编程技巧,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避免使用,因为思路不清晰的程序员太多了。
不用双线圈的人走过,因为感觉自己的思路有可能被双线圈绕进去

网友E:
所有PLC都明确了避免双线圈输出,但你非要弄这么个东西出来,别人怎么给解释呢? 编程学的不是指令,而是思维。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编程的,而高手却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网友F:
你这样的程序应该对各种线圈在子程序中运行的状态很清楚,如果用在工程上应该将X0和X1状态用数据1-4来表示,当然你能保证输入状态改变速度低于扫描周期也可以这样做,程序中另一个问题是,时间T1在不调用P1的时候他的时间是不会复位的,再次调用P1的第一个循环并不是2的闪烁,应该用上升沿对T1复位后再调用P1,新年第一帖就码这么字罪过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的程序应该对各种线圈在子程序中运行的状态很清楚,如果用在工程上应该将X0和X1状态用数据1-4来表示,当然你能保证输入状态改变速度低于扫描周期也可以这样做,程序中另一个问题是,时间T1在不调用P1的时候他的时间是不会复位的,再次调用P1的第一个循环并不是2的闪烁,应该用上升沿对T1复位后再调用P1,新年第一帖就码这么字罪过罪过
辛苦辛苦,谢谢

网友G:
X0X1=01 Y0亮两秒,但只灭一扫描时间

网友H:
怎么还用上子程序了 太复杂了吧
匆忙编了一个还没核查 错了别喷

网友I:
简单的问题非整的复杂了。

网友J:
避免双线圈输出

网友K:
为何一定要搞成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