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看这个三人抢答程序(输入中断)错在那里?

楼主(2016-01-01):
我的理解是当选手1按下按钮(X0)时,M8051,M8052上电,所以禁止选手2,选手3(X1,X2)对应的中断,只执行选手1(X0,M8050不上电)的中断,但是模拟运行不正确,请问错在那里?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逻辑,还搞什么的中断,直接一个有信号,另外两个没有就锁定输出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具体现象是什么;
模拟运行,是不是支持中断。
————
补记:
回复4楼,我不了解,所以才问——
为保持分数,故在此“补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实际应用,是在熟悉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运行不支持中断吗?

网友C:
与中断有什么关系,更本用不上中断。

网友D:
完全不需要中断啊,set 、rst就搞定了

网友E:
中断又不是选择性的,你这中断只存在排队执行,PLC运算这么快,根本看不到排队等待的情况,所以达不到你那种选择性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中断是用在那里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中断是用在那里的呢?
中断用在需要PLC操作系统立即处理的程序中,如果你需要PLC对于你的需求进行立即处理,那么使用中断。
例如:老板发现金给你,你发觉少了,马上和老板说,这就是你使用了中断。
另外,模拟器不支持中断的模拟,你需要使用实体PLC来测试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没必要使用中断的吧!不是复杂的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中断是用在那里的呢?

中断用在需要PLC操作系统立即处理的程序中,如果你需要PLC对于你的需求进行立即处理,那么使用中断。

例如:老板发现金给你,你发觉少了,马上和老板说,这就是你使用了中断。

另外,模拟器不支持中断的模拟,你需要使用实体PLC来测试你的程序。

这是我见过的对中断解释得我最听得懂的一句话了

网友I:
自锁和互锁就行,别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J:
不用搞得这么复杂,简单点的就能搞定,不需要用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