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1):
组态王工程通过modbus tcp连接模拟量模块和开关量模块。模块485接入串口服务器,串口服务器带modbus网关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模块都改为modbus rtu协议,通过485转usb连接电脑,通信正常,读写也正常;当使用modbus tcp协议并连接串口服务器时,出现模块通信失败。如上图的情形;我要怎么设置才能让工程正常运行?

目前三个模块分别有单独的地址,ip和端口号一致。

网友A:
IP地址不能一样啊 一样就冲突了啊

网友A:
逐个测试下  多数是服务器不支持 不行也可以走RTU  用虚拟串口软件VSPM这样的虚拟一个就行

网友B:
1、在组态王的电脑上ping串口服务器看看,线路是否畅通。
2、代换崭新的串口服务器,确认是否硬件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服务器不都是一个ip么?串口服务器modbustcp-modbusrtu,在485上可以接很多基于modbusrtu协议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可以测试看看。本来的想法就是采集后通过串口服务器转网口,这样可以做远距离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ping串口服务器的ip是没问题的,
第二:更换新的串口服务器这个在考虑中,和厂家还在沟通,能找出问题最好。现在换什么型号的还没有经验,您那有用过比较稳定的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