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程序

楼主(2016-01-02):
三菱plc气缸动作超时报警程序,与复位怎么写?是不是有特殊的报警继电器?请问。

网友A:
正常的逻辑,写就可以了

网友B:
FX系列中S900到S999、Q系列F是属于报警继电器。
这些也可以不用,就用普通的辅助继电器编写也可以。

网友C:
普通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