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2):
怎么区别松下伺服电机的型号??哪个字母表示的是A5,哪个是A6?

网友A:
先百度一下松下伺服选型手册,看下型号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松下的是没有标准的定义,,,

楼主:
P是A4,,H是A5吧???

网友B:
看倒数第三个字母是p还是g,p是a4g是a5

楼主:
回复 网友B:
A6呢???

网友C(2018-06-27):
回复 楼主:
第4个字母是L为A6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