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杰学PLC,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6-01-02):
小杰学PLC,用的是三菱PLC,请大家指教,谢谢!
第一题是这样的,三台水泵,开机启动第一台水泵,并第一台工作灯亮,20分钟后停机灯灭,启动第二台水泵,第二台工作灯亮。第二台工作20分钟后停机灯灭,启动第三台水泵,并且第三台工作灯亮。第三台工作10分钟后停机灯灭,再从第一台循环。
我这样设计程序对吗?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辛苦了。

网友A:
定时时间不对,T1,2,3,是100ms的定时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热继电器要用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可靠。

网友B:
一般功能可以实现了,实际中考滤的问题还有很多,学习只要能理解指令怎么用就行了,实际中要考滤安全部分,比如说到第三台运行时,谁突然又按了一下起动按键,效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网友C:
可以运行(或仿真运行)一下程序,看能否实现要求。

楼主:
师傅,我这就去改一下,改好了,再给您看一下。。。师傅,我后来想了一下,2和3运行的时候按启动键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程序里Y2/Y3运行的时候,Y1线路因为Y2/Y3的常闭跳开了,所以按启动键是不起作用的。但我改了一下,把启动键的X1常闭加到Y2/Y3控制程序里,这样更安全了吧。。。
师傅这样改对了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0*0.1S是20分钟吗?谢谢师傅

网友D:
20分钟是1200秒。这不是plc知识了

楼主:
谢谢师傅。我再改,师傅这样改对吗?谢谢。辛苦了。

网友E:
如果是循环运行采用步进梯形图比较好,可以看一看编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什么叫循环步进梯形图呀?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步进梯形图是针对一些流程固定循环执行的的一类电气编程。他的好处是分步执行而执行完的步自动退出,例如你的三台电机的执行顺序是1-2-3-1-2-3.......那么第一步只写电机1启动和定时器,电机2和3是不会输出的,定时时间到进入第2步,同样只写电机2启动和定时,当第三步定时时间到了后再进入到第一步,这样就进入自动循环状态。在编写上省去了自锁互锁的麻烦,简洁明了。

网友F:
最好输入PLC,线接好,然后监控运行,这样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G:
这是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师傅,辛苦了。。。

网友H:
自己开始编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试着在学。。。

网友I:
学习效果不错,比我好多了。。。。

网友J:
这个建议连三菱的触摸屏一起学,然后在模拟很方便也很直观的。

网友K:
先玩玩,上实际应用要考虑的多,

网友L:
这个程序可以实现,但不如采用步进好,楼主可以结合触摸屏的编程软件模拟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M:
时间换算是这样的 20分钟=1200秒=1200*1000ms 你再把时间转化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师傅

网友N:
回复 楼主:
S0通,运行s0和s1间的程序段,一直往下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噢,这个我倒是不懂,我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O:
X2的停止按钮一般是常闭的!

网友P:
你这样学习可是省了培训费用了,小杰同学。

网友Q:
回复 网友E:
请问步进梯形图怎么输入呢?比如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