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2):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现在买有关PLC的东西来学习,自己做实验用。现在遇到个问题,是否需要FX2N—485—BD呢?
我的原理图是这样的,如图所示:
① 有触摸屏一个,同时也买了与三菱FX2N通讯的专用线,这个线一端插在MCGS后面的COM口,另外一端是个圆口,叫422口。
② 三菱FX2N用的是国产的,其如图所示,其中一个叫扩展模块,如图所示:

我看到上面有个485接口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我的多个温度采集模块直接走modbus—RTU协议与PLC连接,那个扩展模块应该不是我需要的吧。
③ 温度采集模块
温度采集模块如图所示,是支持Modbus—RTU协议的,走485通讯。

④ 变频器还没有买,因为资金问题
现在看到好多帖子都说加个通信扩展槽,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修改变频器的各个参数,提高了效率。想问一下FX2N485BD扩展模块和加的扩展槽是一个东西吗?

最后我说一下我的东西,就是通过温度采集模块采集到温度信息,在MCGS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如果温度高了,通过PLC下达名称,使机器转的快点,然后制冷量大。如果温度低了,通过PLC下达指令,让机器转的慢点,从而制冷量小点。。

总结一下我的问题:
① FX2N485BD扩展模块是我需要的吗?还是可以不加,就能直接成功。
② 好多大牛都说过,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修改变频器的参数,他们加的那个通信模块是什么?具体叫什么名字??
③ 我第一次搞这种通信的东西,希望有份好的通信的实例,希望能得到一份,将感激不尽。。

花费了大哥们这么长时间,真心不好意思。希望看到的哥哥们给点意见,将感激不尽。

网友A:
只要你的变频器也是485Modbus—RTU协议就不要加模块了

网友B:
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485通信的,应该不有再加模块了

网友C:
通讯模块不需要加,你的原理图是正确的
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是用mcgs的com2口连接变频器的485.

网友D:
呵呵;你用的山寨货,有些功能还是找供应商吧;
毕竟与真正的三菱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山寨版初学者能用吗

网友F:
要模拟量模块,这价格也高,山寨的质量也保证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现在买有关PLC的东西来学习,自己做实验用。现在遇到个问题,是否需要FX2N—485—BD呢?
我的原理图是这样的,如图所示:
① 有触摸屏一个,同时也买了与三菱FX2N通讯的专用线,这个线一端插在MCGS后面的COM口,另外一端是个圆口,叫422口。
② 三菱FX2N用的是国产的,其如图所示,其中一个叫扩展模块,如图所示:

我看到上面有个485接口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我的多个温度采集模块直接走modbus—RTU协议与PLC连接,那个扩展模块应该不是我需要的吧。
③ 温度采集模块
温度采集模块如图所示,是支持Modbus—RTU协议的,走485通讯。

④ 变频器还没有买,因为资金问题
现在看到好多帖子都说加个通信扩展槽,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修改变频器的各个参数,提高了效率。想问一下FX2N485BD扩展模块和加的扩展槽是一个东西吗?

最后我说一下我的东西,就是通过温度采集模块采集到温度信息,在MCGS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如果温度高了,通过PLC下达名称,使机器转的快点,然后制冷量大。如果温度低了,通过PLC下达指令,让机器转的慢点,从而制冷量小点。。

总结一下我的问题:
① FX2N485BD扩展模块是我需要的吗?还是可以不加,就能直接成功。
② 好多大牛都说过,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修改变频器的参数,他们加的那个通信模块是什么?具体叫什么名字??
③ 我第一次搞这种通信的东西,希望有份好的通信的实例,希望能得到一份,将感激不尽。。

花费了大哥们这么长时间,真心不好意思。希望看到的哥哥们给点意见,将感激不尽。
1、可以不用加FX2N-485BD,变频器和其他几个温度采集模块都和PLC自带的485通信口通信;
2、触摸屏是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信,物理层一般为RS485,通信协议一般多为MODBUS RTU(也有些变频器是自己的协议)
3、网上实例很多,但都不如自己亲手动手得到的收获多
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QQ149034219
+12

网友H(2016-02-13):
三菱不带MODBUS功能,都是山寨厂家自行开发的,还是问问厂家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