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LC与ASDA-A2进行485通讯

楼主(2016-01-02):
求帮忙~~~
SV台达PLC与ASDA-A2伺服驱动器进行RS-485的modbus通讯,已将伺服驱动器的CN3和SV台达PLC接线为485通讯,程序如下
伺服驱动器已设置为485通讯,
但是为什么 H606 就是接收不到我D100给的脉冲数。
D100是用触摸屏给的
到底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各位大哥,有懂的求指教~~· 感激不尽
~~~

网友A:
将d100 改为你要负的k值
你都不确定人机和plc的通讯是否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D100有赋值, 我接的485通讯,那个指示灯是有亮起来的

网友B:
直接用MODBUS 读指令试试呢

楼主:
MODRD我也有用过,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