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

楼主(2016-01-02):
请教有谁了解燃烧机点火的工作原理?有密封检测的那种!

网友A:
威索是压差捡漏。
你的燃烧机时候什么牌子?
故障时控制器上有代码符号,可以查看。

楼主:
西门子侧漏的

网友A:
现在故障现象是什么?燃烧机运行能走到那一步?
检漏较难出问题的,压力开关也可以检查一下。
另外,根据燃烧机名牌型号和检漏仪型号网上大多能找到说明书,对照看应该有帮助。
你就这么两句话,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也是使用的威索燃烧机,杜比控制器。

网友C:
或可按型号、厂家查找资料,如4楼所说。

网友D:
燃气燃烧机,搞清楚真漏还是设备故障。

网友E:
点火异常查看报警信息,针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