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没劲怎么回事啊,手能拧动

楼主(2016-01-02):
一个韩国海坚伺服1kw的,带负载经常报警,然后去掉皮带没事,我用手来回转动轴,结果没多大劲,能转动转的角度大,就报警了。本来应该转不动的,结果手能拧动。是编码器的事?原来出现这个故障,客户换了个新驱动器,还是这样。我是按照原来驱动器设置的参数。不知道有参数能让力矩变小吗。

网友A:
没有使能?

楼主:
使能了。不使能的话,那就一点点力都没有了,自由运转了。现在的情况是4n的电机使能情况下,好像有1n左右的劲,用手就能转动那个轴,轴上有个直径8cm的轮,按理说得很大的劲,结果用手就能转动,然后就报警了。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旁边有个松下的,用手一点也转不动转动3mm松手马上回位。这个手能转半圈就报警了。

网友B:
编码器换个看下呗。有可能的。

网友C:
能影响输出转矩,除了驱动部分的功率器件以外,扭矩限幅参数、惯性比参数、功率限幅参数等,都有可能。

网友D:
一般情况都是编码器坏了 报警是什么知道吗?

网友E:
曾经遇到过伺服电机相序接反,出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F:
手转的角度大不大,有可能刚性设置的太软了,然后误差报警设置的又太小了,如果是这个样子,就会出现经常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收能转半圈呢。你说大还是小啊。报警有个fe 故障,说明书里没看到故障代码。fda7000的伺服驱动器。还有个通用的电机编码器坏了。然后客户自己装了一个,结果飞车,说是没有对零位。有人说零位通过伺服驱动器能设置零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G:
伺服使能后应该是转不动的,会不会增益小了,手动设置零位应该在程序中设置吧,飞车的话会不会编码器方向错了

网友H:
带负载经常报警,然后去掉皮带没事,我用手来回转动轴,结果没多大劲,能转动转的角度大,就报警了。
這句話可以看出 編碼器沒問題 有問題根本是無法啟動
那會報警的原因是累計誤差過大
電機再矢能狀態下能轉動 那是電流環(速度環)有問題 造成電流環的問題 可能來自驅動器  但去掉皮帶(同步帶)就沒事 那應該是電機的軸承磨損 或編碼器安裝位置移位 造成速度環不准 以致電機無力

网友H:
會飛車肯定編碼器接錯線

网友I:
或可参考4楼、7楼、10楼等所说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