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2):
我以前用一个3KW单项电机做电力拖动,因为启动电流过于大电机正反转启动时影响电网电压,导致电网压降地(150v瞬间)接触器吸不住;所以要改变控制方式,想用一个变频器拖动一台三相电机,让电网的电压稳定,并且不影响电力拖动的效率,所以我想问1,三项220V输入的变频器是不是可以接单项的电源;2,如果可以的话会不会降低我准备3KW的三项异步电动机的效率(我以前用的3KW单项电动机用倒顺开关启停运行以后额定电流在10A左右没有过载现象);希望有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选择变频器与电机的大小,十分感谢!

网友A:
5.5kW以下的3AC220V变频器,输入就是单相的。没问题。最大好像不能超过7.5kW。

网友B:
有的变频有输入缺相检测可能运行不了

网友C:
功率小的话,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D:
选择220V的单相变频器与220V的三相电机就可以。

网友E:
3KW的是可以的;

网友F:
以台达变频器为例

楼主:
我看网上有一些变频器有单项220输入,还有3项220输入让我接两项,但是我不知道最终电机的输出功率能不能达到3KW

网友G:
输出功率肯定能达到的。输入单项220V和三项220V和功率无关。

楼主:
关于功率是不是能折损众说纷纭,有没有具体的计算方式?查过资料,没有头绪。还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E:
呵呵;这个与品牌/型号有关;
有些品牌单相/三相220V是分开设计的,你选三相220V时,如果接单相220V,那么功率可能达不到最大值;
不过你用3.7KW带3KW电机不用去考虑这个;

网友H:
从各位意见看起来,原则上可以使用,但需了解接线方式等。

网友I:
据我所知,国内的电网没有直接供应三相220V的线路,需要使用变压器进行转换获得,我国的工业三相电源的标准是三相五线制380V。
所以就不需要考虑三相220V这个不常用的电源指标了,原220V单相3KW的马达,可以使用三相380V的3KW的马达+380V的变频器进行驱动。

网友E:
呵呵;苏州那边台企/外企厂里很多都是三相220V的电源;

网友J:
选择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不就行了吗,很少有三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的。

网友K:
  根据楼主的说法最主要的是电源容量的问题,希望能从源头解决。想到用变频器低频软起来减小对电网的冲击也是个办法,但造价很高。
   要是选择变频器来控制可选择输入单项220V输入,输出三相的变频器。电机选择三相380V 3KW星接电机,(把星接改为星接)然后接变频器
  角你可以查一下资料,以上经供参考。

网友L:
可以试试 买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M:
买那个品牌的变频器问下代理商

楼主:
感谢大神们,我已经选定一台变频器,三项220输入,人民币1450,5.5KW。卖家说可以达到我的控制标准。一个星期后我试一下后再回帖!感谢你们

网友N:
完全可以选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项220V的变频器来驱动三相电机。如果找不到单项输入的,也可以使用三相220V输入的,但建议先用5.5KVA的,输入但直接输入单相220V但要在设置选项中把缺相保护功能屏蔽。还有就是要将电动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J:
选择单相的不就行了吗?三相的有的变频器接单相电可能会报欠压。

网友O(2016-02-01):
变频器选大于电机功率比较好,大马拉小车,小菜一碟!

网友A:
如果行就罢了,如果不行,自己做预充电路,把直流母线电容器加大容量。就可以单相输入带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