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3):
谁有数字量信号的滤波程序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滤波是啥意思 是不是让输入采集时间延缓 在西门子 可以选择的 默认是扫描到就在扫描输出刷新时 输出。在PLC软件有个设定可以设定 默认是8MS的延缓 可以在一些特别场合 解决误动作的问题。

网友B(2016-02-29):
西门子本身在“系统”中有关于前沿滤波的程序,能防止一般硬件的前沿抖动,如果不够自己加个延时就可以了,一般信号30-50ms,非常不可靠的硬件或有干扰的需要加1秒以上的延迟,正常应用中加2-10秒的常有。

网友C:
plc都带输入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