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3):
三个DP接头 已准备 双芯屏蔽主线已放

网友A:
联不到一块 为什么 不统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DP接头 已准备 双芯屏蔽主线已放

DP接头1插在PLC1的EM277上,然后进线接DCS,出线接PLC2的EM277的DP接头进线,出线接PLC3的EM277的DP接头进线,该台DP接头的终端电阻拨在ON的位置。

以上

网友C:
S7-200通过EM277 DP模块连接到DP总线,DCS必须也支持DP总线,然后在DCS里边加入EM277的GSD文件进行组态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还也有个问题  所有进出线的屏蔽需不需要 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