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AC60炸模块

楼主(2016-01-03):
有一个22KW水泵,用的是伟创22KW变频器带动!厂里元旦放假休息一天,将变频器电源关了,第二天送电显示SC系统故障,按复位键后能起动!过了没一会儿,操作工说变频器着火,一百安高分断路器也跳了,厂电工用万用表简单测了下三相电阻平衡就送电!只听响了一声,一百安高分断器跳,电房总闸也跳了,后果查变频器三相整流模块有一相短路!马达也接地!如果第一次认真检查也许变频器不会炸机!

网友A:
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电费,放假把电源关闭,现在得不偿失了吧,经验告诉我们,投入使用过且正在使用中的电器不能断电。

网友B:
呵呵;也不是不能断电,那碰到停电或限电时怎么办;

网友C:
个人认为,和变频器使用环境有直接关系,粉尘多,潮湿的环境,停电时间稍长就得听响了。

网友D:
1楼分析的有点极端吧,没有哪个变频器能天天通电的吧,还是查下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