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3):
变频器在卫生纸复卷机中,是如何控制张力的?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卷绕控制,一般大都采用转矩控制,加卷经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卷绕控制,一般大哭采用转矩控制,加卷经计算。
我们公司的设备和这个有点像将,但是我曾经参考过卷纸也的控制设备,一般都有张力控制器;而我们的设备是吧张力控制放在PLC里面,我想咨询下这两类的张力控制的优缺点和对比性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张力控制器。主要是变频器之间的同步。

楼主:
是不是要用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C:
以下是公司的机器,两个电机受变频控制,相互成比例关系,至于误差可通过上下浮动电位器进行二次调整。

网友D:
用变频器自带的PID控制功能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可以的。像这样的纸张卷绕控制,方式很多。张力控制、线速度恒定控制、卷径补偿等等。在PLC里做,或者在变频器装置里做都有。我觉得满足要求就行,不管形式如何,熟悉哪种就用哪种。关键是能满足现场的需求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不用外部的工艺控制器(PLC),用变频器自身的控制工艺去完成卷绕,那就需要工程级的变频器,普通的通用变频器里面没有这些控制功能。

网友E:
到汇川技术官网下载MD320和MD330NT用户手册,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基本原理差不多,剩下的就是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卷绕控制,一般大都采用转矩控制,加卷经计算。
我作的放卷应是没有张力传感器的间接张力控制。如果选用台达变频器应选那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外部的工艺控制器(PLC),用变频器自身的控制工艺去完成卷绕,那就需要工程级的变频器,普通的通用变频器里面没有这些控制功能。
有用到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用转矩控制方式还是用哪种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的。像这样的纸张卷绕控制,方式很多。张力控制、线速度恒定控制、卷径补偿等等。在PLC里做,或者在变频器装置里做都有。我觉得满足要求就行,不管形式如何,熟悉哪种就用哪种。关键是能满足现场的需求即可。
线速度恒定是不是在PLC里计算出来的。根据卷径与卫生纸厚度计算出线速度,然后加以控制度变频器的变频达到恒张力是吗?
问题是这样是不是计算不出线速度啊。有点晕了。

网友F:
有很多种方式来做的,PID 转径控制等

网友G:
我见过用张力控制器控制的,也见过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台达的变频器,我只是听说,没有使用过。不过在这种张力控制系统里,最好使用台达的工程型的变频器,它内部有转矩控制功能,也有自由功能块,可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或模拟控制工艺。具体的功能,最好咨询台达变频器的技术支持去了解。

间接地转矩控制,也是可以的,变频器就是转矩控制模式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PLC控制,变频器也应该有转矩控制,在PLC里完成张力的计算或闭环控制。变频器就是转矩控制模式,外部的控制主要是计算或补偿修正功能。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头一次看到用机械结构调整电气控制系统中的电位器转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线速度恒定控制,可以用卷径计算来补偿,也可以直接采用线速度传感器反馈直接闭环。对于纸带的恒线速度控制,我还没有关注过其方法,所以不妄言了。不好意思。

网友I:
回复 网友C:
那个浮动电位器是不是就是调2台变频器之间的速度的

网友C:
是的,是一种附加调节,也就是说,当前端主动速度过快时,通过该电位器,自动对前端速度进行降速。
当前端速度较慢时,通过该电位器,自动对前端速度进行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卷绕控制,一般大都采用转矩控制,加卷经计算。
经过几天坛友的帮助也大概明白了一些。现在就是用的是间接的张力控制。如果我用线速度的方式去控制变频器这样可行吗?用卷径、电机转速等数据计算出线速度,这样控制变频器频率,并具在触摸屏上设定微调整。这样应可以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一试,卷径要有传感器反馈的。

网友J:
  我以前在印刷厂有过类似的设备  一种是两台变频器  一台放   一台收。放的是反向力  保持一定张力。收的是正向力。力都是可调整。没有检测部分。我感觉像矢量控制。(我说不太准)
   另一种就是你这种,一般都是PLC分别给两台变频器同步给定信号,然后根据张力辊检测电位器信号调整其中一个变频器速度以保证两台变频器实际运转一致。同时张力辊也能起到很好的缓冲,避免纸张断裂等现象。  张力辊一般是由气缸推动,且气压可调整。以保证所需不同张力

网友K:
有专用的变频器吧,没有做过

网友L:
本人目前所见的所有变频器 不管什么控  变频器控制的就是个转速输出 实现某种功能肯定应该是 通过某种方式控制变频器 间接控制转速 实现某种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公司的机器,两个电机受变频控制,相互成比例关系,至于误差可通过上下浮动电位器进行二次调整。

楼房主误解了,该浮动电位器并非是手动调节,而是不需人为的调,是根据主动、被动的速度差自动调节,运行中,该电位器处于不断的、自动的旋转,相当于人工在根据现场情况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卷径要有传感器反馈的。
我这个中没有卷径反馈,这样如何处理啊。只有一个测线速度的接近开关。其他的反馈都没有。是不是要一圈一圈的减去纸厚数,才能得出卷径啊。

网友A:
有线速度传感器,就直接用恒线速度控制即可,不用卷径计算了。恒转矩控制只能用恒电流控制了。能满足工艺即可。

楼主:
我准备用恒线速度控制。用接近开关通过PLC测得复卷机线速度,然后通过运算控制收卷,放卷的变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速度传感器,就直接用恒线速度控制即可,不用卷径计算了。恒转矩控制只能用恒电流控制了。能满足工艺即可。
不用卷径计算如何算得放卷与收卷的频率啊。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不是放卷专用的变频器哦。就是普通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控制频率来达到同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恒线速度控制,就是在频率控制的外部在闭环一个PID调节环节,以线速度恒定为准,所以频率是根据卷径的变化自动改变的,保证卷绕的线速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线速度控制,就是在频率控制的外部在闭环一个PID调节环节,以线速度恒定为准,所以频率是根据卷径的变化自动改变的,保证卷绕的线速度不变。
这种方式还是闭环的控制方式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呀,就是闭环控制。设定值是线速度,实际值来自线速度传感器的接近开关信号。它的调节器输出作为变频器的频率(或是电机转速)给定值。

线速度的闭环控制可以通过PLC来做,也可以通过变频器内部的PID工艺调节器来做都可以。

网友M:
要在收卷电机上按装编码器组成闭环张力控制,用一个电位器进行张力的设定。用汇川、安川、台达的都可以,变频器自动进行卷径计算,以输出相应的转矩。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卷绕控制,一般大哭采用转矩控制,加卷经计算。
我们公司的设备和这个有点像将,但是我曾经参考过卷纸也的控制设备,一般都有张力控制器;而我们的设备是吧张力控制放在PLC里面,我想咨询下这两类的张力控制的优缺点和对比性
其实收卷不用张力控制器就可以,加一个浮辊,用气压调整张力的大小,用变频器的pI卩功能控制。

网友N(2017-06-14):
回复 网友M:
您好,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想详细咨询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N:
回复 楼主:
您好,详细的PLC计算方法可以交流一下吗?想向您学习以下。。。谢谢  。429302812@qq.com

网友N: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以交流一下详细的PLC计算程序吗?想向您学习以下。429302812@qq.com  谢谢您

网友A:
真不好意思,我不是搞PLC程序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