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6-01-03):
请教各位大师,炼钢连铸机拉矫(3台7.5KW电机)变频器用的是什么型号?西门子6SE7026已经停产了,现都用什么型号了。

网友A:
用西门子G120变频器。参数、性能与70变频器一样。70的升级产品

网友B:
应该说6SE70的升级换代是S120,MM440的升级换代是G120。关键是楼主的连铸机拉矫控制需求是什么?有什么特殊工艺控制吗?

网友C:
G120 S120 可以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D:
小功率的变频器,不一定需要指定某西门大官人家的产品吧,国产的变频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甚至在性能和价格比上还要高于某些进口或者合资的品牌。
变频器的选型需要按照生产设备的马达运转的工艺参数选定的,比如负载启动,需要选用矢量功能。

网友E:
不一定必须是西门子,根据自己需要综合价格因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