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接地线的作用

楼主(2016-01-03):
今天在处理一个故障时,设备照相机在静止的状态下,成像却是动态的,重启设备,检查照相机接线,更换成像处理控制板均无效,发现设备接地线脱落就重新接了一下结果好了,设备接地线作用蛮大的哦

网友A:
感应电干扰对于精密电子元件的影响很大!

网友B:
电子特别需要重视接地良好

网友C:
良好的接地会减少干扰。

网友D:
这可能说明,有的情况下,良好的接地有助于抗干扰。

网友E:
接地也可以抗干扰,也能保证设备的安全性

网友F:
接地作用很强

网友G:
有些设备是必须接地才能工作!

网友H:
接地线对于电子设备来说就是抗干扰,对于其他强电设备来说就是安全保命线。

网友I:
接地,就这两个字,绝对是门很大的学问;但是现实中,一般用于两个方形:1.安全保护,2.抗干扰

网友J:
低压电路,接地很重要

网友K:
不懂你们遇到过没有,家用电脑的主机箱,如果三插头的地线没有接入大地,轻微碰触机箱的金属外壳,是有被触电的感觉的,接地就好了。

网友L(2016-03-13):
现在好多工厂的接地系统都是零地共用,又大多是三相四线制配线,当三相负荷不平均,零线上就会流过很大的电流你,对地线就会有很大的干扰,如设备接地不牢,或接地脱落,或不接地,设备与地之间就会存在很大的感应电压,对设备造成干扰,尤其对精密仪器和弱电设备。

网友M:
良好的接地是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基本保障。

网友N:
地线虚接对设备造成干扰看来不能忽视啊!

网友O:
低压380/220v保护接地,说似简单!你会用么?什么样的系统适合接地?

网友P:
抗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