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3):
本人想做一个4轴步进滑台由触摸屏,plc ,plc运动模块,变频器,步进电机组成,怎么才可以把滑台的位置显示到触摸屏上?

网友A:
有编码器吗,读编码器的值。我基本都是用西门子的,以前做过位移动画,我的编码器走到哪,图形就走到哪。步进电机也一样,读脉冲值

楼主:
准备采用编码器,就是不知道怎么读编码器的值还有外部接线,我准备采用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