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变频器维修电源

楼主(2016-01-03):
自制变频器维修电源,调压器可以用电子调压器吗。就是用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A:
没有用过。应该可以吧。

楼主:
自己顶起来,等待高人。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不要用可控硅调压如果有故障会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C(2016-03-07):
买一个输出380,220的150W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