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3):
西门子PLC的PID控制,有个手动模式,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A:
就是不调节,你手动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

网友B:
对,就是1楼所述。PID手动模式输入直接旁路输出,PID调节不工作被短路了。这个功能很有用。

比如说,如果闭环PID调节的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很大,可以手动模式有效,输出就是设定值,当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减小到一个阈值时,PID投入自动模式,由PID调节实现无差调节控制。这种控制,实际是把闭环PID调节作为微调来实现的闭环控制。它的特点就是系统先开环控制,后闭环控制,实现系统的快速调节。很有意思呦。

感兴趣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手动自动的无缝转换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1楼所述。PID手动模式输入直接旁路输出,PID调节不工作被短路了。这个功能很有用。

比如说,如果闭环PID调节的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很大,可以手动模式有效,输出就是设定值,当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减小到一个阈值时,PID投入自动模式,由PID调节实现无差调节控制。这种控制,实际是把闭环PID调节作为微调来实现的闭环控制。它的特点就是系统先开环控制,后闭环控制,实现系统的快速调节。很有意思呦。

感兴趣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手动自动的无缝转换应用。

到底是专家,这个过程也叫无扰动切换,我做过的项目都是这样的,还是习惯用PLC的PID,有的喜欢直接用变频器PID,这样后期调参数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1楼所述。PID手动模式输入直接旁路输出,PID调节不工作被短路了。这个功能很有用。

比如说,如果闭环PID调节的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很大,可以手动模式有效,输出就是设定值,当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减小到一个阈值时,PID投入自动模式,由PID调节实现无差调节控制。这种控制,实际是把闭环PID调节作为微调来实现的闭环控制。它的特点就是系统先开环控制,后闭环控制,实现系统的快速调节。很有意思呦。

感兴趣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手动自动的无缝转换应用。
楼主的问题,楼上都回答很好,我就不重新叙述了,请教kdrjl朋友,手动自动无缝切换中无缝切换你是指plc写一段程序实现这个功能是吗?还是西门子pld块自带这个功能?(我记得西门子pid块中只有这个手动切换手动或自动模式管角。)若写程序,你是怎么实现的?我想了下,假如是我写,写个比较指令,引到我刚刚说的那个管角,不仅不利于调试,而且很可能导致系统抖动比较大,不是很理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发现这个功能以后,试用了一下,效果很不错,就喜欢采用了。我不是用的PLC里的PID块,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里的自由功能块。效果是一样的。操作方法也类似。确实很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或变频器的DCC功能块,不会产生抖动的。就是你说的,用一个比较器,对给定和实际值实时做比较,控制手动-自动的端口。不过对给定和实际值的减法器输出,最好设置一个小的死区,这是技巧问题,不要让信号经常频繁的翻转。

自动控制,实战的战术方法很多。就像打仗时的战术运用。要灵活多变。只要奏效即可。嘻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或变频器的DCC功能块,不会产生抖动的。就是你说的,用一个比较器,对给定和实际值实时做比较,控制手动-自动的端口。不过对给定和实际值的减法器输出,最好设置一个小的死区,这是技巧问题,不要让信号经常频繁的翻转。

自动控制,实战的战术方法很多。就像打仗时的战术运用。要灵活多变。只要奏效即可。嘻嘻。
谢谢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一个这样的程序给我,我想学习一下。有个程序比较好理解。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没有写过PLC的控制程序,一般习惯于图形化的编程语言,比如,S7 200的PLC,直接使用它的PID块。变频器的话,就是他的自由功能块或DCC功能块集。直接连接参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