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公司的电能表抄表时发现有ERR F006报警显示,且有一相电流i闪动,带有互感器,百度说是电能潮向改变,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CT换过线?
相序反了?

楼主:
论坛果然有高手,非常感谢 有空调下相序,是调换AB相的互感器接线 是这样吗

网友B:
对照接线图,结合互感器的接线,应当可以查出来。

楼主:
这个有点奇怪了,经检查相序没错,电流互感器接线没错,有电流时不报警,无电流或小电流时报err F006 这个真是奇怪了,而且换过表,也换过互感器 ??!

网友C:
楼主你就不能具体下三相多费率电能表的品牌型号吗?

楼主:
是凤凰仪表,是三相四线的,型号记不清了

楼主:
如果相序接错对计量有影响吗?知道的说说了,比如正常是ABC改为ACB这样,

网友D:
是否高压计量柜内的高压计量仪表,如果是,联系供电所反馈故障信息。如果是自行安装的内部低压计量仪表,请翻阅购买该仪表的时候所附带的客户使用说明书,关于故障信息的说明与排除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