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有师傅使用WJ200实现原点恢复功能么?

网友A:
WJ200 是什么~? 变频器?

网友B:
日立的变频器?
这个功能我是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完参数,接上线之后不动。不知道为啥

网友C:
“输完参数,接上线之后不动”
保存参数关电,再上电

网友D:
没用过日立的变频器,不过我觉得原点复位这个功能,大部分都是在PLC里面做的吧。还是说楼主定义端子的定义没定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