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公司用的 mcgs  和 威纶通 触摸屏,plc连接触摸屏要不要写plc程序,mcgs 和 威纶通 触摸屏用什么编程?那位大侠推荐下触摸屏编程的书籍,谢谢

网友A:
用对应的编程软件编程
基础的自己认真看手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基础的自己看看手册,三菱fzx2n编程手册和昆仑通泰触摸屏手册,先把软件装好,软件官网下载,软件里面也有帮助

网友C:
呵呵;PLC是PLC的软件,与屏无关;
mcgs 和 威纶通 的屏都有自己的软件,没有可到官网上下载;

网友D:
你可以去这里下载教程看看:
MCGS教程资料-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32

网友E:
触摸屏要用自身的软件,你下载触摸屏的软件之后,菜单帮助一栏里面有操作说明的,触摸屏要和plc配合使用

网友F:
每个品牌的人机都有自己的画面编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PLC是PLC的软件,与屏无关;
mcgs 和 威纶通 的屏都有自己的软件,没有可到官网上下载;
你的意思是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是无关的,只需要单独写好程序,再用电缆物理连接就好了吗?

网友G:
plc连接触摸屏,连接这一部分不用写plc程序

网友H:
这种用FX2N的自带编程连接的,PLC不用设置,触摸屏那边开始新建工程时按照设置向导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I:
每个品牌的屏都有专用的软件的。三菱FX2N肯定是用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写程序了。

网友J:
下载 mcgs  和 威纶通 触摸屏软件,其实购买触摸屏时,一般商家都会提供软件的。安装好后与PLC链接,就可以写程序了。当然用何种PLC就需要用软件编写程序

网友K:
1、触摸屏独立编制画面程序。
2、PLC也需要独立编制设备的执行程序。
3、两者的之间的控制关系,需要在两边的程序里面进行人工设置互相关联,比如触摸屏的画面上拥有一个启动按钮,当按下的时候,PLC需要执行什么动作。

网友L:
一样一样来,先搞清楚哪一个是发命令,哪一个是直行命令的

网友M:
触摸屏和plc的程序都编好后用数据线分别连接两个设备的编程线插口就行

网友N:
三菱PLC程序的点、参数要与屏的程序对应,用各自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O:
人机是人机,PLC是PLC。。程序都是单独写的。威纶通如果说简单的按钮啥的也好写,稍微上点难度就宏指令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