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在电脑上装了pcs7 8.0和VB 6.0,之间要实现通讯,网上查不到类似的文档,稍微了解点要用到open pcs7来实现,但大体思路和具体步骤都不太了解~~~~~如果有了解的,麻烦告知,给我提供些资料也行,感激不敬~~~~~还有不好意思,刚注册的帐号,所以没多少积分

网友A:
其实呢PCS7包含了很多组成部分,如人机的WinCC,PLC的Step7等等。

和其中的每一种通讯都有些不同。

最简单的应该是和WinCC通讯,WinCC支持VBS脚本…………当程序员水平不够时,最简单的方法是WinCC写文本文件,VB读文本文件……如果这都不会………………我实在写不下去了。

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套系统是AS是s7-400,然后用pcs7控制,VB程序再从pcs7上读取数据,大致这样的流程,应该用不上winCC吧,pcs7不是用cfc或sfc编程,pcs7系统好像把所有的外部程序接口都集成到了open pcs7上了,VB想要连接必须先设置这个~~~~刚接触pcs7,不是很了解,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