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据施工方说还花了高价设计的,所有动力电柜全设计成某某德漏电断路器。结果5台波峰焊机一启用,各种怪现象不断,有能正常运行的,有一上电就跳闸的。有可以上电但不能启动运行的,还有其中一台跳闸导致与它完全不相关的另一台也跟着跳闸的。施工方项目经理还打死不承认设计选型有问题,说是设备问题。到了下午3点。逼得公司领导说狠话,限定半小时给出解决方案,晚上必须解决问题。否则影响几地工厂的生产后果自负。才很不愿的拆掉几个分支带漏电的断路器,直接接到总的不带漏电的断路器。全部机器顺利启动,运行正常。剩下的就是他们跟设计单位撕逼了。

网友A:
哈哈,你有熱鬧看了

网友B:
工业设备一般能配漏电保护开关,变频都漏电的。用了漏电保护肯定跳闸……

网友C:
一般带电机的设备,用漏电开关也是没事找抽。
波峰焊,本来就是一个感应加热设备。不跳漏电反而怪事了

网友D:
正常!设计院的人都是闭门造车
很多东西都不和实际!

网友E:
没有现场经验,设计的东西有时候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呵呵,全上带漏保的,搞事啊。

网友G:
感觉不应该犯这个错。

网友H:
漏保在零地公用的场合用到时候是要悠着点

网友I:
看来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设计的。

网友J:
工业设备不牵扯人身安全的慎用漏保

网友K:
正常的,设计单位的图纸,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复制粘贴,出错了就使劲推吧

网友L:
领导很给力

网友M:
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呀

网友N:
估计是新人干的,吃吃一堑长一智嘛。教训也是经验。凡事都是有两面性。我们如果想学到东西,不是只看热闹,而是从中提出为什么和应该如何。就可以把看到的现象编成故事,变成自己的经验了。

网友O:
使用单位需提供资料,并对图纸进行校核。

网友P:
那些人坐在办公室凭空想像能设计出什么,只不过是复制图纸罢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使用单位需提供资料,并对图纸进行校核。
是的,甲方验收没有认真核对,也有点责任吧。但是这种情况,看看热闹也无妨。
曾经有一个设备厂家在对我们的电源提要求时,资料上不仅列出了几种送电距离的线径,还用大号字加惊叹号标明了不能使用带漏电的主电源开关。
遗憾的是,那个厂家又是老外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Q:
不过,确实对一些细节上的核对,需要一定的经验或多花些时间;
有的问题,从图纸上,难以很分明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