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如果一开始测量的介质是液相的,然后变为气相的,流量变化吗,怎么变

网友A:
肯定有变化
液态的转子流量计在气相状态下完全不准确!

网友B:
流量偏高。

网友C:
有气 有液的 还有针对不同的介质的 不能介质密度 很多都不同的 测量上有相应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