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6-01-04):
大家好,请教一下三菱FX1s-30MR-001     PLC触摸屏上显示通讯错误。与电脑也无法通讯。是什么原因?电源灯与运行灯会亮。。。。。新手,希望各位老师傅帮帮我

网友A:
编程口坏了?
要拆开检查了

网友B:
说得不太清楚,
是不是通信设置错了。

网友C:
如果你的电缆在三菱其它PLC上可以通讯,那么就是这个的通讯口坏了;

网友D:
我来猜一下,问题出在屏上。

网友E:
与电脑也无法通讯,是指编程软件也连不上PLC?那就可能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F:
如3楼所说,可先判别通信电缆是不是好的,或是否插接良好。

网友G:
应该是屏的程序丢失

网友C:
直接用PLC的编程电缆连一下电脑,不能连就是PLC通讯口问题,能连了检查屏及通讯线;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通讯电缆确定没问题,触摸屏也确实没问题。因为有三台,替换排除过。

楼主:
已把另外两台程序考出,等新的PLC到考入试试

楼主:
旧的也拆开检查过,测不出硬件故障

网友H:
那就可能是PL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c拆开检查,万用表测接口都通

网友I:
回复 楼主:
PLC电源灯亮不亮?加我微信1430521217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