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大神们,这个scp指令怎么理解啊,看了说明没看懂

网友A:
例如:模拟量输入量程为4-20mA,那么输入最小值就填4mA对应的数值,输入最大值填写20mA对应的数值,然后4-20mA对应于0~1000元人民币,那么整定最小值填0,镇定最大值填写1000

SCP指令只能镇定线性化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