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光电开关一到下午就会误动作?(20160105)

楼主(2016-01-04):
客户反应最近我们设备上有一个工位的光电传感器经常是早上工作正常,下午就出现异常,不稳定。我去看了确实这样,我给客户换了个新的,给客户前还特地拿到实验室检测一切又正常,刚客户又来电话了,说是新换的还是不行又出问题了,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光电位有太阳光或反射太阳光的平面,比如不锈钢板。

网友B:
下午的太阳光是不是照到什么地方不行。

网友C:
加个防护罩试试

网友D:
客户的设备排布是靠西窗放置,下午西向光照充足,因为自然光里有类似传感器发射端发出的红光,因此当阳光很强的时候,传感器的接收端很可能会将自然光中的红光误认为来自发射端,造成误信号。
所以一些在窗户边的设备上的光电传感器在早上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但到了下午,有时信号会出现异常,不稳定。
因此,我初步判定是光照的关系。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加块窗帘,避免阳光直射在传感器接收端上。

网友E:
呵呵;那问下阴天时是不是也下午不正常;

网友F:
感觉1楼、2楼等说的有理;
另外,换下来的开关,是否做了检测,情况怎样。

网友G:
呵呵,拉个窗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1楼、2楼等说的有理;
另外,换下来的开关,是否做了检测,情况怎样。
已做检测 正常!

网友H:
那就是使用环境造成的,需要到现场检查使用环境并改善。

网友I:
多半是太阳光影响的,本人就遇到过当时用的是国产的后来换了劳易测的就没事了。

网友J:
原来太阳也对设备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学习了,以后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K:
还挺神奇 肯定是外界光源影响

网友L:
等楼主的答案公布。

网友M:
什么样子的光电开关,有些会受外部光照影响的

网友N:
这个确实是大概率,我记得我们公司用的光电,神视的有说要注意这个方面的,光纤放大器都有说这个方面的注意事项的。

网友O:
前不久维保人员更换开关电源,刚一接通就挂了两个光点。
我有一点怀疑他接线有问题。

网友P:
换下的检测正常,那应该是使用场所的问题,看下光照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大部分人都说是光源的问题 我先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问下阴天时是不是也下午不正常;

版主威武 我问下哈

网友Q:
试试用强光手电看看失灵吗      用红外二极管试试    这个检测原理发出的光不是带编码的吗?

网友R:
是对射的光电吗?是不是把接收和发射端互换下位置,看看情况是否改善。

网友S:
按照分析应该是光线干扰!

网友T:
要现场查找干扰源。

网友U:
上午不会,下午会,外界干扰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V:
这个我们已经验证过了!
光电开关是会受外部红外线或者光照影响的。。。
我们以前有一个欧姆龙T61对射型的光电。。。光电接收器正对斜上方安装了一个红外摄像头。。。每次没检测到产品它也把升降机降下去了!!!

网友W:
等楼主确认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X:
改变一光电开关角度,加个防护罩,

网友Y:
那找楼上各位分析,楼主应该先问问这几天天气是不是都很好啊

网友Z:
我们这里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到下午强光的时候就得拿东西挡着点儿。

网友AA:
感觉像是环境造成的。

网友C:
楼主发完怎么没有后话了???

网友AB:
看看光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楼主来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踊跃答复 特别是某楼层的买道君 还图文结合 谢谢哈

和下大家说一下情况 客户窗口装了窗帘布,然后就OK了。

我还打电话咨询传感器厂商,厂家说我们用的光电开关是经济型,如果选用调制光源的就不容易受到自然光的干扰了。

问问大家怎么看是不是忽悠我的,为了让我买个更贵的产品而已嘛?

网友AC:
调制光源 应该是将输出检查光信号编码 就是发射光那侧1001的输出 如果收到环境光干扰应该会1111这样 所以可以排除环境的干扰

网友AD:
换成对射的看可以不,肯定是光线的问题

网友AE:
如果受太阳光影响那不同的季节也不一样吧?

网友AF:
普通光电开关安装说明就有该注意事项,不信你看一下欧姆龙光电开关说明书

网友AG:
外界光线的影响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是一个光电附近的储气罐反光

网友AH:
就是多数环境光线的影响啊,窗帘一档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I:
不要轻易怀疑程序问题或者硬件问题。如果说大部分正常少部分不正常一多半是环境问题,比我说我的码垛机在吴江顶津,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误动作,结果我过去看了一眼就发现他妈的其中一个光电对到另一个反光板上去了。

网友AJ:
估计是因为下午的光线正好可以造成干扰引起的,加个防护或到下午遮挡光线源试试试试

网友AK:
回复 网友AL:
以前碰到过环境温度较低时,产品上会冒蒸汽,对关电开关有影响,如果换了新的开关还有误动作的话应该就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如果不用考虑成本的话可以考虑用光纤传感器

网友AM:
问题解决了吗。也没有后续

网友AN:
换成光纤好一些,因为普通的光电打出来的都是散光,如果装的角度有误,在光线变化的时候,会有反射光。角度大了可能影响周边的传感器误检测

网友AO:
对射对阳光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问题解决了吗。也没有后续

看贴不认真 楼主我已经解决了啊

网友AP:
光电的东西对外部光源肯定敏感。

网友AB: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34楼提到调制光源的光电开关,应当如35楼所说,对自然光的抗干扰会强些。

网友AQ:
应该是环境光照影响的。

网友AR:
电磁干扰也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AS(2016-02-26):
楼主说说大家分析的对吗,是太阳光照射的问题吗。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