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关键字:紫金桥 组态软件 气候补偿器 换热站 节能监控
一、系统需求
室外温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物需热量的大小,也决定了能耗的高低,运行参数(供暖水温)应随室外温度的变化时刻进行调整,始终保持供热量与建筑物所需热量相一致,保证室内温度在不同室外温度情况下的相对稳定,实现按需供热,这样才可以保证供暖机组最大限度的节能运行。
二、系统实现原理
在供暖时段内当室外温度变化时,为了满足室内温度的相对稳定,供水温度也应相应变化,例:当室外温度降低时,为了维持原有的室内温度,供暖水温应适当提高,此时气候补偿器将自动加大多锅炉机组供应的热水供应量使得供暖水温适当升高,当室外温度上升时,同理应适当降低供暖水温以免产生室内过热现象,此时系统将自动减小锅炉机组热水供应量,以降低锅炉机组的输出负荷,即通过对室外温度采集,自动修正供暖水温设定值(理想值),再通过设定值与实际供水温度进行比较,并以此比较差值为基准对电动阀进行PID调节;同时引入回水温度等外部信号作为反馈值对曲线进行实时修正;达到节能运行的目的。
1、气候补偿器简介
气候补偿器是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及用户设定的不同时间对室内温度要求,按照设定曲线计算出恰当的供水温度进行自动控制,实现供热系统供水温度--室外温度的自动气候补偿,避免产生室温过高而造成能源浪费的一种节能产品。
2、换热站节能监控系统结构
通过以太网以及总线等方式实现计算机管理中心与现场设备的实时数据交换。

三、系统主要功能
具有自动气候补偿控制功能,可自定义多条补偿曲线;
实现对换热站中一次供回水温度、压力和二次供回水温度、压力监测;
实现对换热站的一次流量和二次流量的监测;
实现室外温度、泵的运行故障状态,变频调节中的频率反馈、调节阀开度等监测;
实现对一次侧的电动调节阀的运行开度和分布式变频泵和频率控制;
实现二次侧的循环泵的自动控制盒故障切换;
实现补水泵的自动调节;
实现水箱水位显示和自动控制;
实现采集供暖区域内的典型室内温度无线监测;
实现换热站内的视频监控;
实现换热站内的巡检监测;
提供历史报表查询功能。
四、总结
换热站节能监控系统适用于水/水换热或者气/水换热的换热站,既具有气候补偿节能控制功能,也具有对整个换热站的循环泵、补水、一次和二次的温度、压力控制功能和视频监控功能,同时还扩展了无线室内温度采集功能,可实现换热站无人值守,由智能控制器完成换热站的自动控制,同事将所有数据和视频信号上传至调度中心,实现统一监控管理。

附录:换热站节能监控系统可监控的参数

楼主:
室外温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物需热量的大小,也决定了能耗的高低,运行参数(供暖水温)应随室外温度的变化时刻进行调整,始终保持供热量与建筑物所需热量相一致,保证室内温度在不同室外温度情况下的相对稳定,实现按需供热,这样才可以保证供暖机组最大限度的节能运行。

网友A:
按需供热,对实现节能降耗有益;
系统稳定性、维护方便性等,可能对推广应用有关。
降低对操作人员的要求,可能也是一个方面;无人值守型,则可能利于减少人力成本或劳动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哦,现在节能减排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