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我想做一个输送机大体控制如下:
PLC控制>>>伺服电机>>>带动滚筒>>>输送有硬度的薄膜>>>输送设定距离薄膜在冲压;以此方式自动运行。
但是问题来了,滚筒加工精度再高也会有误差,输送一两个位置还OK,如果不间断自动运行一段时间后输送的位置就有了偏差。
请问怎么从电气控制的角度给伺服电机做相应的补偿!

网友A:
伺服驱动系统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伺服马达尾部安装了检测马达运转角度与圈数的编码器传感器,用来验证马达的转子每一次转动的机械动作与电气控制系统所要求的转动距离是否一致。
如果楼主还是不放心,可以考虑在薄膜运动的地方再安装多一个编码器传感器,用来检测薄膜真实的运动与电气设定的距离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报警停机让人工来修正。

网友B:
增加编码器
直接改用步进电机

网友C:
机械的框动太大,运动起来偏移,你需要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