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就是步进走完一个脉冲值然后接通下一步动作,是脉冲值走完,不是说执行指令是为ON,

网友A:
分型号的,型号不一样,地址不一样。还有,现在松下最多能控制六轴,你要的是哪一轴的数据?
可以肯定的是,你要的指令肯定是有的,这个东西不要问别人,就松下软件里,点击帮助就可以了,里面有大把的说明。

网友B:
版主真是松下专家     实际应用的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真是松下专家     实际应用的多吗
你看下图松下PLC多不?看有几个松下PLC?二个PLC控制6个步进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左侧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型号的,型号不一样,地址不一样。还有,现在松下最多能控制六轴,你要的是哪一轴的数据?
可以肯定的是,你要的指令肯定是有的,这个东西不要问别人,就松下软件里,点击帮助就可以了,里面有大把的说明。
没有  ,我用的是ch0的通道,但是找到的指令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型号的,型号不一样,地址不一样。还有,现在松下最多能控制六轴,你要的是哪一轴的数据?
可以肯定的是,你要的指令肯定是有的,这个东西不要问别人,就松下软件里,点击帮助就可以了,里面有大把的说明。
没有  ,我用的是ch0的通道,但是找到的指令不是我想要的
171和172的

网友A:
我都说过了,软件帮助里面有,然后每个型号的地址不一样,怎么就是看不明白我的提示呢?FP0R的不一样,FPX的也不一样。

网友D:
3楼图片,变压器左侧的应该是IO转换板,或者是输出放大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过了,软件帮助里面有,然后每个型号的地址不一样,怎么就是看不明白我的提示呢?FP0R的不一样,FPX的也不一样。
我也说了找到的不是我想用的指令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六个步进可以连动控制吗? 每一个都有初始频率和目标频率吗?

网友A:
好象是支持二轴直线插补,但我还没有这样用过。
我这六个步进电机是单动的。简单东西,吓外行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个步进可以连动控制吗? 每一个都有初始频率和目标频率吗?
是的,就看你CPU模块够不够用

网友A:
真不想帮你,说得那么明白,你还是不愿意自己去动一下手

网友E:
松下PLC 广告很少 用起来比三菱 欧姆龙其实都要好用呀

网友F:
下次改用松下试试!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想帮你,说得那么明白,你还是不愿意自己去动一下手
这些指令都看过的

网友G:
这些特殊寄存器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特殊寄存器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么·~?
DT90400怎么运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是我的一个程序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的一个程序用的方法
这个我知道怎么用,但是不知道DT90400怎么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做比较使用吧
不想安
于现状
就硬着
头皮披
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