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神,如何用三菱PLC在不加外部开关的情况下,每次上电自动回归原点呢

网友A:
需要复位的所有内容放在M8002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B:
自动控制这个PLC的基本功能,用PLC的内部元件触发。
三菱的FX和Q的定位模块都可以做到。

网友C:
程序里自己加进去啊,一般都会有上电初始化这一段程序吧

网友D:
PLC做运动控制?怎么个控制法?两轴平面运动?
最好是有回原点的原点位置检测传感器,否则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E:
上电初始化程序

网友F:
充分利用上电接通的触点应该可行。就同初始化差不多。

网友G:
太不靠谱了吧,上电就回原点万一之前有点故障未处理完那就麻烦了。

网友H:
需要发出操作命令吧,或者相当于操作命令的信号。

网友I:
有上电扫描一次 的触点 用那个特殊位代替外部开关 就可以

网友J:
1.不是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就要加外部开关,否则你的原点每次回的位置都一样;
2.回原点都是要手动操作的,开机回一次就好了,不断电就不用回了。

网友K:
M8002就可以的啊,上电就触发!

网友L:
开机脉冲M8002啊

网友M:
需要有原点的检测了 如果原点位直没有接通 上电后自动往原点方向运行 直到该点接通

网友N:
不建议上电自动回零,如果外部有什么未知的因素,直接上电就回零,说定会导致人员伤惨,或者设备损害

网友O:
上电初始化,这是必学的吧!

网友P:
一楼方法可以。

网友Q:
如果担心故障情况下回零造成其他问题,可以加上错误检测判断条件。
如果是绝对位置系统,那不需要每次都回零,直接定位到位置0就可以了。

网友R:
这样不安全,应该做到初始化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