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主站和远程站分别是什么型号模块

网友A:
如果是CC-LINK网络,主站是QJ61BT11N,远程I/O常用的型号是AJ65SBTB1...,后面是点数等数字及输入输出的字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远程IO站能用QD70P8的模块么?或者有什么别的定位模块,最多几通道

网友A:
远程定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远程放个CPU,带上普通的定位模块,然后这个CPU上加个QJ61BT11N作为从站
另外有专门的远程定位模块:AJ65BT-D75P2-S3。

网友B:
呵呵;QD70P8不是CC-LINK模块,只能装在主机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就是问有没有类似的定位模块可以用。。。2通道的太少了,怎么也得要4或8通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就是问有没有类似的定位模块可以用。。。2通道的太少了,怎么也得要4或8通道的,
建议你远程直接加装Q00J这个CPU即可做远程设备站,该CPU自带电源、5槽底板,价格1600左右,你加装QJ61BT11N模块还有4个空槽,你安装QD75P4模块4个的话就行了

网友A:
通道多,还是用普通的定位模块加CPU作为远程的从站吧
AJ65BT-D75P2-S3,这个轴少,且价格货期都是问题。

网友B:
模拟量、定位这些能在主机上用的不要去考虑用CC-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一台CPU带多台设备,中间的线路太多了,如果从站用Q00的CPU的话,那程序是写在Q00里还是写在主CPU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结构大概是这样,主要目的为了省去复杂的线路。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结构大概是这样,主要目的为了省去复杂的线路。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怎么会用那么多QJ61BT11N,一个QJ61BT11N只带一个站?一个QJ61BT11N可以带多个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

网友C:
看了你的树状图,你这个就看你的距离了!
如果距离小于35米的话你可以加装扩展底板,如果距离大于35米,你的大于8轴的系统建议采用带QO2U的设备站解决(考虑到处理性能,毕竟你10轴系统不在乎那点增加的成本),至于8轴以下的建议Q00UJ即可,个人不建议用CC-LINK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