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师傅,我写了一个按时打铃的程序,比如8:00打铃,在8:10断电了,10:00来电的,那么来电后我的程序是从8:10开始计时还是从10:00开始

网友A:
PLC时钟还在继续走的,没问题

网友B:
如果调用时钟,那就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求PLC有掉电保持功能,也就是PLC要有数据电池可以。

网友C:
呵呵;只要你的PLC带时钟功能,而且维持的电池或电容有电,那么在PLC断电的情况下实时时钟也是会走的;
不过要电容保持的要看断电的时间长短,几个小时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一次断电一个星期以上,那么电容可能被放光,对应的时钟就没了;

网友D:
看PLC型号,不是所有PLC都支持。

网友E:
PLC内部有电池,时钟是掉电正常走的。
-------------------------------------------------
说法不准确,不是所有的PLC都是用电池的;很多用的是电容;还有带时钟功能的出厂不带电池,要另配的;

网友F:
要用内部时钟,不能用定时器。

网友G:
程序如果是调用内部时钟的那应该没问题,因为它是用电池作备用电源的。

网友H:
如果有电池供电,使用的是实时时钟,可能可以;
具体可查看 相应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初学PLC.内部时钟我用的M8000.能行吗

网友I:
看内部是否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C:
回复 楼主:
M8000是常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初学PLC.内部时钟我用的M8000.能行吗
不是M8000。三菱的FX系列D8013到D8019这几个是存储时间的特殊软元件。

网友K:
看plc;有自带电源的plc就可以断电继续走,不过你断电了,就算plc时间走到了,电铃也不会响

网友L: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