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如何在台达DOP-B10E615触摸屏直接修改ASDA-A2伺服驱动器上的参数,不用宏指令~

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呵呵;修改运行相关的设置是可以的;
修改参数还是上班的时候你电话直接打上海中达电通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那要看通讯功能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C:
我也觉得不可以,
改变速度,方向是可以。

网友D:
问问客服试试!

网友E:
可以通过通讯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Delta Controller ASCII这个模式吗?
然后
这个INVERTER吗

网友A:
INVERTER是变频器的意思;
上面一项不就是SERVO;

网友F:
台达伺服可以485通讯

楼主:
在人机上这样设置,可以修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吗?比如说给6-03写入脉冲数,
0606就是6-03的通讯地址
我的CN3是连人机的485通讯的

网友G(2017-10-01):
你好,我用任何的触摸屏软件通过MODBUS RTU  向伺服发送给=报文,修改参数,该怎么设置,通过串口助手发送
01 06 10 23 00 01 BD 00 可以让伺服使能,但怎么用触摸屏设置呢  01为轴地址,06为写,1023为使能的地址,00 01为使能,00 00 为取消使能,BD 00为CRC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