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

楼主(2016-01-04):
如何用一个光电传感器与两个计数器连接使一个计数器计数结束另一个开始计数

网友A:
有继电器输出的光电开关可以达到这个功能。这种光电开关带有5根线。omron有这种,国产也有。具体型号我不知道,但用过的。自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按说明书接线就行,利用一下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画了梯形图结果就一个计数器工作

楼主:
回复 楼主:
帮忙看一下哪有问题

网友C:
我可能没有理解对,是不是一个计数器计数到后,另一个开始计数。

网友D:
楼主意思不太明白  计数器怎么工作?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并且你什么时候将计数器清零?

网友E:
请上传你的程序,否则不懂你的原因何在,也就没有解药。

网友F:
可以达到要求,两个计数器输入和继电器m互锁。

网友G:
楼主能说下你的具体工作原理吗

网友H:
你只是讲计数器工作,没有讲光电如何动作,至于接法很简单,你首先要知道光电是pnp还是npn的,pnp黑线和蓝线接计数器的计数点,npn是有点红的那根线和黑线接计数点,计数器四个点,有两个短接就会计数,那两个点短接就会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