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如题,刚学永宏plc,上升下降沿什么意思?通俗易懂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所有PLC都有上升沿和下降沿。
上升沿是指一个扫描周期的开始信号。下降沿是指扫描周期未的信号。
意思也就很简单,一个是开始执行时有效,为上升沿。一个是执行完毕后的信号,为下降沿。
在程序里面常有这种做法,有的动作只能在信号一开的一这个瞬间能动作,后面就算是长期通着也没有用。
有时是必须要在这个动作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动作,在执行过程中不触发,而完成的最后那个瞬间触发。

网友B:
简单的话,一个是信号由OFF变成ON时执行一次,一个是信号由ON变成OFF时执行一次;

网友C:
2楼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D:
一个是开关接通的瞬间起作用,另一个是开关断开的瞬间起作用

网友E:
上升沿只是接通执行一次,一直接通也只是执行一次,下降沿就是断开后执行一次。

网友F:
还是版主说的最专业。

网友G:
上升沿就是有0变为1,下降沿有1变为0

网友H:
PLC的上升沿、下降沿指令,如以上所说,是在软元件状态改变时起作用,分别是0到1、1到0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谢谢

网友I:
好好看书看书。

网友J:
这个坛子里的一句话,会比书上说得明白很多

网友K:
自己实验写几个程序,写到plc,运行看看。加深理解

网友L:
各位师傅说的已经很到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话,一个是信号由OFF变成ON时执行一次,一个是信号由ON变成OFF时执行一次;

网友N:
如你说话 你开口的一瞬间就是上升沿  你闭嘴的哪一下子就下降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