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LC高手

楼主(2016-01-04):
USB-SC09-FX驱动怎么装 我自己装了一下不知道装没装好,还有USB-SC09-FX我一接PLC灯就不亮了,用编程软件传送数据就显示通讯失败 也不亮灯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呵呵;这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国产电缆,驱动装没装好只要在电脑属性里看一下硬件属性就可以查到;
属性里的USB转出的COM号记下,PLC软件里也要选对应的COM号才能用;

网友B:
对,串口号没对应上,不同的USB口对应不同的串口号。

网友A:
要查看这个;

网友C:
安装好驱动,编程软件选择对应的com口

网友D:
应该有光盘的,里面有视频。按视频装就可以。

网友E:
什么灯不亮了。电指示灯?

网友F:
你看一下光盘,里面有讲解

网友G:
装驱动后,可按2楼、3楼等的提示查看端口号。

网友H:
有光盘 说明书的

网友I:
有两个灯,你看看程序上传或者监控的时候亮不亮呢

网友J:
Z版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如果还是不行就该换电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