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6-01-04):
用一个接近开关怎么确定小车所在的两个位置

网友A:
需要检测的两个位置是恒定永远不会改变的对吗?
把一个传感器安装在任意一个位置,如果传感器没有信号返回来,就是小车在另一个位置。

网友B:
发个图看一下比较好说,具体方法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C:
感觉说的不是太清楚,小车只可能有两个位置吗

网友D:
0是一个位置,1是一个位置。一个开关,两种状态。

网友E:
计算两次接近开关有信号的时间,确定第二位置。

网友F:
一个是在接近位位置,一个不在接近位位置。要想确定小车所在的位置,加编码器,接近用于零位。

网友G:
你这问题有点太大了

网友H:
可参考电梯判别楼层的方式,假定用一个接近开关,现场有5个位置需要判断,那么就在5个需控位置处安装5个金属挡铁,再借助旋转编码器,0位置是脉冲,1位置是N个脉冲,2位置是J个脉冲……,根据实际的脉冲数,即可知道现在的位置。

网友I:
看接近开关如何装;
可参考5楼、8楼,根据要求、具体采用的方式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