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大家好,哪位还有老版adam5510的Utility软件,谢谢了
adam5510,不带尾缀,用AdamApax .NET Utility连不上。不确定是软件版本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请教行家

网友A:
在官网搜索型号,可以下载到utility【复制下方地址打开直接跳转】
http://support.advantech.com/support/SearchResult.aspx?keyword=adam-5510&searchtabs=BIOS,Certificate,Datasheet,Driver,FAQ,Firmware,Installation,Manual,Online%20Training,Software%20Utility,Software%20API,Software%20API%20Manual,Utility&select_tab=Utility

网友A:
Adam-5510型号太老,又从同事那要来了工具软件,下载试试。

注意:此程序是运行在DOS系统下的,windows系统下无法工作。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