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下图中的TO 指令 将H1写入编号为0的扩展模块(实际使用的是FX2N-2AD)的BFM#17(选择2AD的第H1通道)

----这里的H1是十六进制的1,那么写入BFM#17后,BFM#17中的数据是不是0000000000000001,那么根据2AD手册:BFM#17的BIT0为1时,选择的是通道2,那么当BFM#17中写入的是H1时,是不是选择的通道2?

同理,第二行,十六进制的H3换成二进制为:000000000000011,那么根据手册,BFM#17的BIT0为1时,选择通道2,BIT1由0变为1时,启动通道2的转换,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是你理解这样的。

网友B:
BFM#17的BIT0  来选用CH0还是CH1;
      BIT1  为ON时开始转换;

网友C:
没错 理解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M#17的BIT0  来选用CH0还是CH1;
      BIT1  为ON时开始转换;
如果  bit0  为0时选择通道1,bit0  为1时选择通道2,但bit 0  同一时刻只能是为0或为1,这么说,2da每次只能执行一个通道的转换,而不能同时进行两个通道的转换?

网友B:
呵呵;在同一个PLC扫描周期内是不会同时对二路转换的;
但有一点:模拟量转换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比你PLC的扫描周期要长,所以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在同一个PLC扫描周期内是不会同时对二路转换的;
但有一点:模拟量转换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比你PLC的扫描周期要长,所以没什么影响;
那如果以 m8000同时作为两个通道的转换条件,这样会不会有冲突?或者是写在后面的转换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