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6-01-04):
我的万用表今天偶然发现二极管档什么也不测量时,显示1.5v。然而量二极管压降时可以正常测量出压降如4007 压降0.6v左右。

怎么回事,感觉有故障。请教大神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增大了

网友B:
以前有不有该现象,1楼所说原因外,开关档位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C:
几十元一个,凑合着用吧

网友D:
这表没有修的价值,换个福禄克

网友E:
这万用表性价比也太低了,该换的换掉吧

网友F:
明年积分换一个。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明年恐怕等不住吧

网友H:
将就用吧  东西不做主

网友I:
能够凑合就凑合,反正不要你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年恐怕等不住吧表情[/quot表情确实等不住。不行就再买一个算了

网友J: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也没啥修,不像老式指针的还可以修修,换新的吧!

网友K:
我也有个胜利的
4-20ma测量不准但是还是成比例的变化

网友L:
别的功能还能用的话就先对付着吧。

网友M:
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N:
该退休了。换个好表,每单多收点。

网友O:
扔掉吧,以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E:
该换新的赶紧换!

网友P:
我用胜利980+挺好的

网友Q:
表上有灰,好像是钻墙孔留下的吧

网友R:
我的vc9805a,还在用,很好用

网友S:
   表还是不错的,,能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T:
这表不咋地,我用了2块,基本没怎么用,自己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表不咋地,我用了2块,基本没怎么用,自己就坏了
确实如此,这表不太好,没用多久,档位就不好了。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vc9805a,还在用,很好用
谢谢。指点。我留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表上有灰,好像是钻墙孔留下的吧
应该不是吧,很久没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别的功能还能用的话就先对付着吧。
嗯,有的时候档位也不太好,要反复旋几次,才用了四个多月表情。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年积分换一个。
没那么多积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够凑合就凑合,反正不要你掏钱
大师言语果然犀利,凑合用吧

网友U:
一直都是使用的指针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直都是使用的指针万用表!
麻烦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够凑合就凑合,反正不要你掏钱
大师言语果然犀利,凑合用吧
问题:老板不掏钱,你自己不掏钱,咋办呢?
如果你公司采购东西较多,找供应商送一块